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1-05-14):
客户刚刚拿来一部三星数码相机开机不显示,但是开关按钮指示灯是亮的,关机的时间按住按钮30秒左右,显示屏显示提示关闭并在此打开,请问一下那位大虾指点一下找到底是数码故障。
数码相机

网友:
镜头出不来就是镜头问题,听一下开机时镜头内的电机有无动作。

网友:
他找个相机是直接照相的不用伸出来

网友:
型号也不说,电流也不说,怎么搞

网友:
型号是 三星 l77

网友:
镜头的可能性很大,回看档看看

网友:
三星好象没有I77这个型号!?!I7是有的。如果是I7,请检查镜头盖和镜头盖的驱动组件!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为题也要问呀··- - 直接干镜头··能开机··镜头坏了··快门没打开·屏当然黑的了···直接拆装镜头··,就OK了

网友:
三星的机器这种故障肯定是镜头,我也遇到过几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