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81S 加电不显

楼主(2011-05-14):
  X81S 独立显卡板,机器刚来,上电掉电,一看显卡板上APL5331八脚芯片烧坏了,显卡短路,我拿下显卡板,上电不掉电,能听见开机的声音,,我就定了APL5331换上,又换了一个显卡,上机不掉了,但还是不显,能开见开机声音。显卡板上没发现供电不正常的地方。求助谁知道是什么问题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   都能开机了不显示应该就是显卡问题啊

网友:
显卡还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没换显卡吧,

网友:
一般只有换显卡板才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看看桥是什么样的,华硕有双显卡,NV的桥

网友:
到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没什么问题,换显卡板代价太高了吧,,

网友:
换显卡板代价高,换好了也值

网友:
原来的板子你又修不好  快速解决只有换显卡板子了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,来了一个同样的机器,显卡上八脚芯片被别人换成别的了,不是APL5331,重新定了芯片,换个好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