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结 忐忑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5-14):
大家好  请帮我支下招   我这有台AOC17的液晶 调不了亮度  整个屏幕看起来很暗  菜单里面亮度显示为0 调不起来的  拆开机器 发现是 4根灯管的  背后就块大的电源板 无电容鼓包 加焊过高压条部分和驱动IC部分 无效          驱动板是跟屏连在一起的 上面有个大IC 我也加焊过 还是调不了亮度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 小弟先在此拜谢了!

网友:
是不是按键有问题换个看看,再不行那就是程序出问题了。能刷得不,不行换驱动板吧。

网友:
找个芯片资料刷一下看看!不想就换板子吧!呵呵

网友:
你外接灯管看了没有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按键我测过 没问题的 谢谢回复

网友:
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  刷一个试试吧

网友:
找到ic引脚定义测量下亮度调节脚电压如果没电压可以飞跟3v过去

网友:
刷个程序吧~~~不行就换块通用板,屏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了。

网友:
写程序不行就是MCU了。

网友:
还是不行的话就加个高压板,变成通用亮度,也可以正常使用啊

网友:
还有个方法,是不是亮度调节 那条线上的电压调不起来啊,如果是的话,接个5v电压上去试试看,把驱动板那头断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