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的玩一会就死机

楼主(2011-05-14):
我这个本一切都正常,就是玩一会死机。只是听歌下载,大概用两个小时左右把,突然卡了,我没动它等一会有点反应可还是不能用。触摸板的左下角发烫,风扇起动,还是不能用。戴尔散热上有没有通病?还是我 的本里面 的灰尘多?我没拆过本,不赶轻举妄动。那位高手能先帮我判断一下吗?在此感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看风扇是不是好的,最还换个散热器,可能要好点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拆开清洁灰尘,风扇看看是不是正常,不正常就更换

网友:
楼主的DEll本是什么型号?

网友:
最好是快一点清理下,过热会影响显卡的

网友:
是灰堵死了吧!!!!清清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