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你高手 怎么装平板系统

楼主(2011-05-14):
最近碰到几台平板的电脑  好像都是安卓的系统   不知道系统哪里找  就是怎么装  具体步骤是什么  请高手指教  小弟在此谢过了

网友:
你怎么拆的就怎么装啊   拆的步骤

网友(点评):
人家是要装系统,不是拆机和装机哈。

网友:
观注此贴。。以后肯定有这方面的业务。。平板开始流行了。

网友:
去官网下固件,里面带了刷机程序可以装的,前几天装了 酷比魔方的机子,很容易的,和MP4刷固件一样只是时间长点

网友:
这个就跟手机刷机是一样的。在网上都有的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是哥哥  还是姐姐   你看清楚我 是说装系统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哥哥步奏 能说一下吧
没刷过机子  不知道怎么弄

网友:
有没有专业工具?装这种系统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去官网下好固件,里面有个安装说明  先装驱动,关机按住特定键 联电脑,软件就会识别到刷机模式,选择好固件,点刷机

网友:
自己没做过看别人搞的。用本子给平板刷用USB连接的

网友:
这个没有usb 接口 啊 怎么接啊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装过的把重要的图片上传上来就清楚了

网友:
HAH哈哈对   有图 就好了

网友:
没有USB接口的话总会有一个通讯接口的,类似手机那样,刷机。

网友:
观注此贴。。

网友:
null

严重观注此贴

网友:
刷系统,官网有提示步骤吧

网友:
有U盘引导大概就行,要不你试试!

网友:
u盘  usb口都没有  要u盘干嘛

网友:
应该是在线下载然后升级的

网友:
和   黑莓的 平板电脑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系统都进不去  怎么在线下载啊

网友:
这个就不懂   这样哈  你想 应该是和 pc的概念一样的    你看是否可以吧里面的存储器拆下来  吧程序刷上去    我没做过哈  我这样想的哈  你别拍我

网友:
具体怎么做 就不知道了 你颗一大售后问哈   很多问题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Android模拟器,下载*。APK的文件。然后安装。没有实际应用过,估计和unix差不多。因为架构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