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1S通电不显示

楼主(2011-05-14):
今早接了一台HP 4411S的机子,现在是外接有显示能进系统,但笔记本屏不显示。本机是独显ATI显卡,用风枪加焊了下显卡,故障依旧,不知是什么问题,这台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吗?LED屏。我想问一下,LED和LCD的电压是否一样?

         呵呵,谢谢大虾们啦,今早我查出问题啦,因为我没LED的屏测试,所以没排除屏,今早找了一张LED碎屏,接上测试,屏亮了,现在确定是屏有问题。后来我又仔细看了下屏上的芯片,有个芯片很烫,还有一个大电感也很烫,可能是芯片出了问题。在这谢谢大虾们的支持!以后还多多请教!

网友:
AMD的INTEL?换换CPU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ntel的,换CPU??

网友:
你把内存和 cpu拿下来空开几次,再装上看看

网友(点评):
空开能行吗

网友:
风枪干显卡你也太强悍了,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LED的屏,我测了下屏的电压,有3.3,19V也没屏暗,不知到这个显卡容易虚焊不

网友:
看看屏上有没有电压,量屏线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用风枪焊显卡容易出事故的,用BGA做显卡,安全性才高,成功率也高啊。

网友:
看笔记本高压和灯管有问题没。如果正常就用BGA重值下显卡应该OK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植株试哈

网友:
外接有显示内接没显示,和CPU有毛关系啊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,之前有维修过同样的故障,换显卡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可是我用风枪加焊了2次达,故障依旧,估计不是显卡吧

网友:
null

应该不是显卡吧,测测电压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下啊。。。不试怎么知道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CPU 换了,还是依旧

网友:
看周围外观量下显卡工作电压1.8V、2.5V、3.3V、1.5V 不行就换显卡吧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 我遇到了好几个了  都是换显卡好 的

网友:
换cpu试试,我这有几个本还了cpu就好了

网友:
刷BIOS试试吧,我这也是猜测,请参考。因为此机子的BIOS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先刷BIOS 以前碰到过  不行就换显卡  前提是你换过屏试过

网友:
很明显 显卡的问题  你的设备成功率如何?

网友:
最好从新植锡啊

网友:
很像是显卡的问题
不过我只是说好像
现在又说这款机器的CPU有问题的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过一次这的、、、也是外接正常   刚开始以为屏的问题  换了屏幕和屏线、、、依旧  最后上机台直接加焊就好   风枪这种事我也常干   成功率不高啊

网友:
屏线哎断才是真的,花点时间量下嘛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大哥,我写得很清楚啦,是LED的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