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965集显不稳定

楼主(2011-05-14):
终于接到一台V3000头痛的机子,客户送机来说开机不显,有时又可以显,我试了N次都没问题,可是客户一拿走就说又有几次开机不显,但是快到了进次统时就有显了,有时插一下外接VGA就可以..放得一段时间又是不显,我换了IO问题还是一样.哪们高手们修过这样的问题了,在线等了^^^^^^........

网友:
显卡问题仔细查查,要不就加加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哥哦,,我的是集显的哦.....

网友:
集显是什么桥?VIA和NV桥也很容易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哥,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标题,,,,

网友:
刷下BIOS 看看吧

网友:
显卡问题   干显卡吧

网友:
960的好像很容易虚汗吧?

网友:
呵呵,仔细研究

网友:
换屏线和屏试哈

网友:
霍..这问题倒没碰到过  有结果分享哦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