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没见过这种花屏,到底是哪块板出了故障

楼主(2011-05-14):
海信TLM3201液晶电视,右边菜单重复显示,哪位修过这种现象?

网友:
重写一下存储器数据试试,或进工厂模式,然后恢复出厂设置试试。

网友:
进工厂模式菜单都看不清

网友:
屏坏了 修不了
同意楼主:
0.0
xydydz
同意楼主:
是的,最后确定是屏坏了,没得修

网友:
看看时钟,换个晶振试试。

网友:
这种显示方式,不像是屏故障所致,,

网友:
不想买板子,让客户拿到售后修了,听他说换过解码和逻辑板,确定屏坏

网友:
kouluming
的帖子
这个屏怕是很贵了吧,多少银子

网友:
你是搞维修的 还是用户?
用户一般是650左右

网友:
显示BIOS 坏了

网友:
确定屏坏了,那就没有维修价值了。

网友:
屏接口芯片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不会是屏的问题,是屏参数不对了

网友:
屏方面的问题,驱动板可能性很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