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05-14):
GATEWAY
型号 NV5205C
板号 Sjv50-pu
故障 自动触发 自动掉电
又一AMD的破本本,散热量不是一般的差,此机器拿过来时自动触发 自动掉电 。测量各电压时不小心被烫了下。。发现时钟芯片剧烫。。。测量晶振两端Pin11.05V
Pin2
0V 更换后正常(貌似通病),且可以开机显示(VGA)。本以为就此结束,没想到接内接竟然红屏。。,测量LCD1 接口,Pin20 的对地阻值16,拆北桥,跑线路找到北桥芯片上面相应的点,经测量确定北桥已坏。。两天后把订购的北桥做上去,正常显示。。为了避免后顾之忧,直接拉5V给风扇。。这机子太变态了,烫的要命。烤机半天,正常后交给客户。

网友:
楼主好功夫,时钟芯片坏的。遇到得很少

网友:
CLK Pin20是从北桥发来的啊 LZ没上图纸不明白、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中间过了个0欧姆的排阻然后直接到北桥

网友:
这图片拍得也太不清楚了。

网友:
哦 北桥拆了 在测北桥焊盘上的对应阻值是不是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