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2 BIOS密码在哪个芯片中

楼主(2011-05-14):
昨天修个R52,修好后悲剧了,有BIOS密码,请教各位大侠,是否R52有专门存密码的芯片,是915的主板,可否通过换BIOS来解决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IBM加密级别比较高,先问客户密码,如果他也不知道的话,就换没有密码的加密芯片

网友:
客户不知道的,但是哪个是加密芯片

网友:
I/O里面,就是U63,VS542RF里面,换一片从别的板子上拆下来没有密码的~一定要同样的板,就行了!这里面保存了密码信息,还有一些机器的信息~

网友:
樓上的大大...那方法有試過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