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LW-98液晶显示器花屏,屏号为M190A1-P02,屏芯片CM2709。

楼主(2011-05-14):
故障如上图。

拆开后的图片。

请问是不是屏坏了?
换CM2709能不能解决问题?

网友:
跟我的一台液晶一样,大家都说屏坏的可能性有80%,

网友:
是屏坏了,换CM2709估计解决不了问题。

网友:
肯定是屏的问题,这个我知道。CM2709是屏芯片啊,屏外观没破损,排线没坏。液晶屏那个软排直接看没问题,就是屏线路上的芯片值得怀疑。
你的液晶屏坏了是直接换新的,从来不修?

网友:
看来这屏要报废了,,,

网友:
这个 是屏坏呀,没必要修了

网友:
改个驱动板试试,不行的话100%是屏挂了

网友:
这屏坏了呦什么维修的价值,拆下用机个灯管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