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230变220了,怎么搞呢!!

楼主(2011-05-14):
爱普生230变220了 有驱动提供一下,有办法的帮个忙拉
驱动

网友:
EPSON官网上一大堆,重驱一下。你都没说用什么系统地址我就不发了自己去找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给230做清零了

网友:
楼主用中文版清零软件了,换英文版再清一次就可。

网友:
就是啊,官网那么多,去下一个就行了

网友:
呵呵 你可以清零的时候 选错型号了

网友(2011-06-14):
清零的时候选错了型号,再清一次,要不就去官网下R220的驱动吧

网友:
没关系只要能用就OK了,230、220、210都行啊

网友:
你可能是清零的时候出了问题,比如选错型号。。。 你试下手动选择添加打印机试下。还是不行的话 ,你理一理思路,找出问题的可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