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00

楼主(2011-05-14):
插上电就保护,有时待机0.009.换过南桥点亮过几次现在又是如此。

网友:
找到图纸应该后极短路 挂在南桥上的一些设备 和 HWPG信号

网友:
看看哪个关键电压没出来。现在修本都不看图纸吗

网友:
问题解决,买来的南桥都不好,最后用料板南桥好了。卖芯片的不诚实,上次的他承认不好,最近的他不承认,买芯片要注意。我的BGA是xxxxxx和的都是一万多元的好的,焊接应该没问题,

都是卖家打乱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