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1916W不定时黑屏

楼主(2011-05-14):
      宏基 AL1916W,一看型号就知道是19宽屏。现象是客户在家用时大约20--30分钟   { 左右 } 黑屏。(正常是无信号输入时是红灯)。。。用热过后黑屏,黑屏过后指示灯显示绿灯,此时应该表示有信号输入的??关掉重开。可以显示,这时就只用得了10分钟左右就又黑屏。驱动板只用了5V供电,开机测量电压只有4.8V。驱动板芯片(TSUM16AWL-LF-1/A5MD738999M/07315)有点发热。可以手摸。
电源高压一体版,(79069140————R).确定没有虚焊,没有电容鼓包,没有检查到元件坏,板子没有发黑现象,高压包正常发热,没有变色现象。
4口灯管,用另外灯管测试。开始1:4根一起换了测试,用了大约2-3个小时,没有黑屏,2:只换上面灯管一组测试,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左右,没有黑屏。3:换下面一组测试,50分钟左右没有黑屏。4:从上至下,编号’‘1、2、3、4。依次测试。每一根灯管大约测试10分钟左右,没有黑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问题老火了。不知道哪里坏了。这个显示器有没有 通病哦???维修工程师请讲解??谢谢

没有办法了。用他原来的灯管上机测试,不到10分钟,黑屏了。黑屏过后屏上看不到有黑影,指示灯显示绿色。觉得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。就是没有具体检查出来。确定这个显示器是有问题的。测量电压都有。拆机再测试,狂拍了一下显示器,黑屏了,。
在重开机,可以显示。我想难道是屏问题。没有其他的一体板和驱动板测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没有液晶工程师修过这类现象

     高手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我修过这样的屏的,是灯管的焊点发热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的,我9觉得你重点检查灯管,或是高压条去保护一下看看

网友:
应该灯管的问题可以换灯管试哈

网友:
现在用的是他原来的灯管在测试,一直都还没有黑屏,这个显示器的屏温度好高,灯管发热量很大,很热。我听到了屏里面上下都有吱吱的响声,声音很小。在灯管进线的这头。现在都用了一个小时了。还没有黑屏。就是很热。

网友:
灯管打火了。换灯管

网友:
灯管你是怎么测试的,最好 把四根全部拆下来看,这样比较准确,昨天我也修到这样的机器的,也是不定时的黑屏,我一开始也以为灯管不坏的,后来我拆下来一看,什么都明白了、

网友:
通病,黑了绿灯一直亮,把按键板按键换了试试

网友:
  用了一会,就出现无信号显示黑屏,可能就是驱动板问题,曾经修复过一例

网友:
今天早上直接换了2跟灯管。上下其中各一根,拆开看见灯管有些发黑。我就直接换了。现在还在测试中,目前还没有黑屏。还是很热。温度还是有点高。希望能搞定这个问题。我整了2天了。

网友:
灯管有打火有时不一定会定时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