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HF154B插屏线供电被拉低

楼主(2011-05-14):
一个神州15.4宽屏插上屏线。屏的电压自动被拉低了。供电对地阻值500多。本来是不亮。换过保险MOS管后屏的开启电压为高电平9V了。后来更换APW7120用RT9124代的。开启电压正常为5V了。但是屏电压被拉低了。昨天没换APW7120的时候可以点亮3分钟然后两个MOS管很烫,换9124后正常但是点不亮了。换APW7120也点不亮了。直接飞线3。3V到屏也不行。有个APW9453一个MOS想换试试看。不知道找什么代换。其中以为3.3V代不动负载。换1804-3.3也一样。

网友:
供电阻值504是折掉屏线量的屏供电的那个位置。

网友:
各路电压均正常。开启高电平5V。开关3.3V  12V。高压板代换过也正常

网友:
你不接灯管,只接屏,试试。看会不会还拉低。判断出是电源板供电不足,带不起负载,还是因为屏电路有短路,拉低电压。

网友:
换 下驱动  板 看下可以不!

网友:
是不是通用的那种驱动板和高压板呀

网友:
屏给9V干掉了吧

网友:
测一下,屏里电路板,屏内电路板的小贴片电容坏,会有该现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