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A P5PL2上显卡花屏

楼主(2011-05-14):
ASUA P5PL2 RT9214的4脚电压7.4对吗 ?和花屏有关系吗?本来是好板,就是 这个东西上了其它的板子,再换回来上显卡就花屏了。

网友:
已经换过2个了,情况还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5v或者12V吧

网友:
RT9214 5v左右我量得是内存供电啊

网友:
是内存下面的那个8个脚的RT9214 第4脚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