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M307开机不显

楼主(2011-05-14):
东芝 M307开机不显示,电流1.0左右。急!急!!急!!!
不显示

网友:
测试机器要看电流变化 你只说电流 没说跳变情况 不好给你分析的

网友:
是什么芯片组的,集成还是独立?

网友:
你不如直接问 “电脑坏了 修哪里?”这样更省事。。

网友:
电流直接1A可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东芝M307已修好

网友:
什么问题?不然你就真是阿童木了

网友:
内存好像没过吧

网友:
看有没有电流跳变啊

网友:
芯维qq
的帖子
楼主怎么修复的?能否分享一下?

网友:
这机器屏线爱换 哪天同时遇到两个 呵呵 不代表这是故障点

网友:
楼主修好啦,历害啊。是不是好了都 不知道啊

网友:
LZ能不能分享下怎么修的,我手里有台TE1的机器,电流到1A左右无显,独立的显卡板,显卡板没问题,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