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接用无铅锡,焊台的温度应设置为多少,另外铅焊有什么 ...
焊接用无铅锡,焊台的温度应设置为多少,另外铅焊有什么缺点呢??

楼主(2011-05-14):
新手求解:焊接用无铅锡,焊台的温度应设置为多少,另外铅焊有什么缺点呢??
设置

网友:
哈哈无铅的你的焊铁能焊动就行。不过一般的无铅焊台都比较贵功率也大90W的。铅焊缺点。很多啊比如有毒。比无铅容易虚焊。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用有铅第一成本第二无铅的不好焊

网友:
高档焊台350度,普通焊台370度,实际个人用调到合适点就行了,又不是像工厂流程要求标准高。

网友:
jzfs
的帖子
感谢老师!!!!

网友:
不用客气相互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