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667内存降频问题

楼主(2011-05-14):
需要把一条667金士顿双面的条子降成533的该如何刷啊?有这种BIOS么?

网友:
RAMFIX已内置这个BIOS.选择 D2-XXXG/533/8*16 即可。提示:BIOS未经测试,理论上OK.

网友:
没有试验过 我看我老师自己做工具刷过

网友:
我不会降

网友:
要是有现成的直接刷就好了

网友:
zli  这里,以前修理内存入门的时候自己做的,很久的东西了,看看有需要的没有。。。

网友:
是刷主板BIOS还是内存ROM?

网友:
san q 下载了就开始研究

网友:
直接刷SPD就好了啊  很简单的

网友:
刷了SPD后,会不会造成不稳定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