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0进水 加电不显

楼主(2011-05-14):
如题Thinkpad E40 进水机器拿过来时不加电,后来经检查发现ISL6237损坏,换了之后3.3v  5v出来可以上电,电流上到0.54左右掉电,经检查发现1.5V电压开机时只有0.4-0.5V左右导致掉电。 产生1.5V电压的芯片是UP6163A,求助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、

网友(点评):
LZ图看不清楚、、、、 建议把图纸也一块传上来 分析

网友:
先换了这个芯片啊  难道你知道它的原理就能发明一个芯片了呀

网友:
建议LZ看下芯片的PDF

网友(点评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50267-1-1.html ,图纸是这个吧

网友:
这芯片买不到呀

网友:
你还是找找换一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