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本摔后不开机

楼主(2011-05-14):
一hp小本,摔后不开机?是什么原因,如何处理?谢谢指教

网友:
原因很多最大可能就是哪里给摔空焊了。就像进水的一般都氧化一样

网友:
还没有真正修过本本,看来还要师父来处理

网友:
不用处理了,摔得严重的话直接报废吧。否则只会耽误你的时间。

网友:
拿到维修站的处理!!!!

网友:
谢谢版主,虽然我还没有修本的技术,但还要谢谢各位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