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845GVFN/D845PEMY 只显示00B1

楼主(2011-05-14):
接一同行主板INTEL D845GVFN/D845PEMY

故障是:能开机,能显示,每断电开机 显示完LOGO后,就显示00B1
重启就能进系统,然后断电再开,又是一样。

经查测:COMS电压有3。3V电压,跳帽那里是0V,怀疑是这出了问题。

原装板我修得少,时序不太了解,有人知道这种板COMS是怎么连接的吗?谢谢!

网友:
COMS 不保存   这种原装板没有开机 跳线上没有电压

网友:
原装板没有CMOS清除的跳帽。它那是BIOS CONFIG
你刷个BIOS试试呢? CPU内存都换过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意思是,我说的这情况是什么问题吗?

跳帽那里,开机有2。8V电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过了。都亮机了,第一次开机,显示LOGO    然后就显示00B1。
重启一下就可以进系统了。有时候要重启二次或三次才可以。

BIOS刷过,一样!

网友:
是不是品牌机上的,原机的内存与CPU换过了?

网友:
今天又接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板,12V短路,上下管无短路,换ADP3168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