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些元件需要取下来测量,取下和不取下来测量误差大吗?

楼主(2011-05-14):
新手求解:哪些元件需要取下来测量,取下和不取下来测量误差大吗?

网友:
MOS管要取下来测量

网友:
严格来说,所有的元件都应该拆下来测量,才是最准确的。

网友:
电感保险电阻等零阻值的可以在板子上测,其他的会受外围电路影响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好说,一般重点怀疑哪个坏了,可以到下来测下,像电阻很好判断的,根本不用取,MOS管一般击穿也不用拆,在板上也测得出来的.三极管的结构在板上量,基本上了可以测出来..

网友:
MOS管就一定要拿下来 其他的无所谓

网友:
我也是只有MOS管才拆下来量

网友:
要看元件放在那个地方 有的地方载路测是可以的 严格的说还是要拆下来比较放心
些

网友:
MOS管 电解电容 要取下来 不过一定要记得放电后再测量

网友:
有怀疑的最好都拆下来量下

网友:
5楼正解,只要不短路,一般是先是用电压法根据时序判定是那个电路故障,只有重点怀疑那个元件故障时才会取下来测量.

网友:
如果是短路的基本可以在板上量要是开路的话 就要取下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