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块老板的BIOS(QDI P1-AL/N)

楼主(2011-05-14):
无奈才在这边发啊..在BIOS版块发了没人顶的

网友:
是联想以前生产的,不好找。你去淘宝买

网友:
BIOS还能买啊..那位大哥有的话就发一个吧

网友:
这个我没找到。什么故障一定要刷BI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啊..就是不跑码..IO那些都换了..还是一样..所以想找个BIOS刷刷..唉..没有就算了..不搞他了..太老了这板子

网友:
你看看有没有代换的BIOS,太老的主板修好 了也没多大用,只能拆他的配件用着吧。
我有块华硕P4S800-MX刚开始都能用,给BIOS刷了下,现在点不亮了郁闷着啊!刷了几次都搞不定,开过BIOS芯片也是一样。现在没去搞了,因为这主速度太慢客户不要了!可买得15元等着买掉它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