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机器 ,你咋就这么蓝呢

楼主(2011-05-14):
手头接到一款华硕K40机器,客户说用着就蓝屏了,后来开机到XP进度条时也一直是蓝屏,换过内存、硬盘(包括重做系统);拆除无限网卡;BIOS里屏蔽USB、PCI、等接口。可是还是蓝屏,大家帮想想还有哪些可能啊?

网友:
做win7试试,现在有些新机对XP支持不是太好。

网友:
呵呵,他一直用着XP系统呢,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用着突然蓝屏了,后来开机进系统在XP进度条时就一直蓝屏咯

网友:
进BIOS设置一下SATA模式,把AHCI改成IDE。

网友(点评):
对的 这个地方重点注意

网友:
安装版看看那。。

网友:
提供一个我的维修例子给你参考一下,一个华硕的本本,MCP51G的芯片组,不显,加焊桥,OK有显示了,进系统后,不定时蓝屏。取下重新植株,焊上去之后就OK。

网友:
注意显卡散热固定的螺丝孔 爱掉

网友:
华硕的一个新机子南桥发热量超大  不记得是不是你这个了

网友:
4楼的兄弟,你这个方法当时还真没考虑到,不过客户当时急,把机器拿走了,理论上讲他之前是用得好好的,只是看片子的时候突然蓝屏了,然后开机进XP进度条就一直是蓝屏故障了,应该硬盘的模式不会发生变化吧

网友:
6楼得朋友,您的言下之意是桥虚汗了也会导致蓝屏咯?

网友:
这个南桥坏或者虚也是有可能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