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0(323)本次维修中的各种故障和大家分享

楼主(2011-05-14):
东芝M300(323)本次维修中的各种故障和大家分享
接手故障件现象:外接有时亮,有时正常,有时全不亮 全不亮时电流到800ma 不在上了
初步分析是显卡问题,动手加焊,上机 内外屏都不显示 电流到1.1A 在次拆下显卡板 取下核心 重植球  焊接上  加电老样子 但是外屏显示了,想可能显卡坏了,所以定了个全新的显卡板, 再次上机测试,还是外屏显示 内屏不显,自己的和新买的显卡在其他机器上显示正常,屏的供电3.3没有,郁闷不以,这样把机器搁置了2天,偶然间一次刷写DELL屏程序时 想到DELL的屏识别问题,突来点灵感,赶紧拿出来M300 拔掉屏线 一看屏rom芯片的3条线是连到主板上的,一测试果然有条刷写线是断的,马上接好他,开机内屏亮了。
觉得这应该是机器先检测屏的rom信息,以达到识别屏的型号,然后在开启显卡的信号输送通道
但是故障又出现一个,开机显示第一LOG后 黑屏 背光亮,刷了个BIOS正常了,可是装机后还是不行,还是过LOG黑屏。最后郁闷中没事点了下光驱 弹出来一张光盘,在开机一切OK ,最后进去系统 测试了下光驱,发现光驱是坏的,只是在系统中还能显示出来图标。真是郁闷中的郁闷啊
最后的还有个故障就是触摸板不好用了,,所以刷回了我原来的BIOS。
至此所有故障算了处理完毕,唉看来这钱真是不好赚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下的BIOS是359的 和这个M300(323)看来是通用 只是触摸有点问题。把我下的BIOS和我自己的323备份还有个24C08的,估计是密码芯片,一起发上来,希望对大家有用

网友:
屏线断了造成外接正常,内屏不显的问题。很经典,遇见好几台了。

网友:
楼主没注明哪个是你自己备份的 哪个是下载的 好让下载的人能分清

网友:
感谢各位关注
359 是下载的  323 和24c08自己备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