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工控维修的: 应懂点PLC _人机的基本编程

楼主(2011-05-14):
如题:  单做硬件级的维修,有时还解决不了生产中的需要,   有的时侯需进行软件的编程, 可解决硬件搞不定的问题

借此引大家共同进步.  自个写的人机触摸屏编程 常识

一:  人机界面中功能开关的应用说明

图片

网友:
开关触摸后需显示处高亮反转的用法

网友:
这个是松下 停产的触摸屏VT30  ,已被新型 的GT 系例取代.  写不好,写了1个下午才做了一点.

没有说明书, 只有慢慢摸了.

网友:
楼主呀,还是给大家介绍些更实用的吧,比方说说梯形图编程学习体会

网友:
梯形图编程学习我认为除了对PLC 硬件资源 IO , IR, TIM ,DM, DT 等分布应详细了解外,
基础就是基本的应用指令的: LD, AND ,OR ,  这些基本的语法, 接下来就是高级指令的理解与应用,   最好的方法是能有实物来模仿, 接上PC ,用软件监控,  这样对一些不能理解的高级指令就容易理解了,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,  其实PLC 我也只懂皮毛,  以前引我入门的老师
在台湾.

网友:
工业设备维修大有钱途呀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现在市场竟争也很急烈,以前看我老师刚50出头, 满头白发, 现在懂了为什么会那样?
自已在公司做设备维护, 电器维修.  压力远远没有我老师大, 我老师是开自动化公司的,

电控全部是自已设计开发,  我实在开发不出来的, 还可以请外面的公司来做,   应该说没多大压力,

不到34, 头发也白了5/1 ,  钱不好赚啊

网友:
钱不好赚啊,顶这句

网友:
写的还可以,谢谢楼主!

宇光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松下GT、GP系列的机器也快淘汰了、噪音大的要死
至于软件制作比较难不过好像通用。使用的就简单了、每次对下坐标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