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945 GC的主板 待机状态下内存有电压 求解

楼主(2011-05-14):
映泰945 GC的主板 待机状态下内存有电压1.9V 以为是内存的双路供电出问题 可是我找不到这个芯片啊。我想有没一种可能就是 它把芯片分离了出来 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 单独装在主板上。  现在这个主板跑C3 不过内存 内存电压测过了 内存到北桥植测过了 都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 待机状态下内存有1.9V的电压  为什么呢? 是不是待机状态下是绝对不允许有内存电压的

网友:
这款主板如果待机下没有1.9V内存电压,是不会开机的,CPU电压也是要在内存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出来

网友:
供电正常,查下时钟,SPD供电,系统管理总线

网友:
映泰的,待机就有内存电压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