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25 ds2 过LOG后黑屏,电流下至0。32求助

楼主(2011-05-14):
DELL 1525开机,能进BIOS,按F5检测硬件时第一项就黑屏了,电流掉到0。32,死机了。
F12找不到其它启动,差不多就是到读硬盘的时候就黑了,屏有背光!南桥加热过,北桥也做过,故障一样!求哪位大侠指点!

网友:
BIOS也刷过了,故障一样,大侠帮帮忙,不搞出来老板说要加班到明天!

网友:
恢复下BIOS看看。

网友:
bios是从另一片板取下来的,同样的板.

网友:
机器还放在那,请大侠帮忙啊

网友:
问题解决,少了个电阻

网友:
掉了哪 一个颗电阻啊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基地里有图纸,掉的是哪个电阻啊,能在图纸上标出来吗?谢谢。

网友:
CPU供电旁边,连的应该是36脚,我没看图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