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原装电源问题!!

楼主(2011-05-14):
DELL 大口电源, 用OEM的主频上不去,有没其他方法可以把主频拉上去。。 前提是,不要用原装的情况下。。
DELL

网友:
版主呢, 看下我这个问题啊。

网友:
你的问题搞不懂、、、

网友:
OEM主频 是指的什么

网友:
不是很清楚你说的,还是说清楚点。不然怎么知道,也许我们也碰到和你的情况一样

网友:
一楼是说用OEM电源CPU频率低了,用原装电源频率就高是吗

网友:
莫有办法 板子检测不到适配器功率就降频运行了

网友:
那就用个转接头罗,10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