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显卡内显外部显

楼主(2011-05-14):
asus A6500u 外显内不显 。屏上只有一个2.8v  求解  我是新手

网友:
2.8V电压不对。应该是3.3V,查电压出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告诉我屏上有哪些电压,怎么追主板上的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机器我不熟,你可以顺着2.8V的线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