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机不到位让我头大?、

楼主(2011-05-14):
开始装上蓝屏还以为板子坏 重启不读硬盘 后多次重装是板子没有装到位 害人呀!!!
硬盘

网友:
装机也很重要

网友:
装机也要特别注意机壳是否通电,要不然烧板就不好咯

网友:
是不是用了质量超差的机箱。只有烂机箱容易发生这类问题

网友:
都是垃圾机箱惹的祸。质量差的机箱绝缘做得不好。

网友:
楼主你到底用的多垃圾的机箱啊

网友:
我上次帮人换过一机箱,测板不用力就能变形。从他家收回来就不能用了。

网友:
呵呵,长见识了,烂机箱也会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:
质量差的机箱,偷工减料,钢板薄,容易变型。

网友:
机箱马虎不得

网友:
是啊 装机还是要选好点的机箱

网友:
其他部件也要注意

网友:
电脑二的撒旦 暗红色的客户速度好has客户 的汉化版

网友:
航空萨丹哈是上课的话ask接电话阿说的话宽厚板

网友:
如果装不好的话。有时候会短路的、

网友:
萨丹哈卡萨丹哈看见爱是上来束带结发三等功大法官几个

网友A:
DDDDDDDDDDDDDD 这个要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