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D216Wide液晶彩显出现白屏故障

楼主(2011-05-14):
一台联想D216Wide液晶彩显出现白屏故障,经检查是驱动板上的一只三极管烧裂,由于烧的看不清字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,有谁知道请告知一声先谢谢

网友:
直接五伏干过去就可以了嘛?

网友:
驱动板那个位置的管大多数是P沟道场馆  。做 屏电路电压开启

网友:
量一下屏电压有没有短路。有的话修屏,没有直接用导线短接一个5V 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刚好是屏供电的开关三极管。大部分是PNP的三极管(根据屏大小判断屏供电别听他们的直接飞5V)17下-3.3 19-5 22-12

网友:
直接给屏线供电脚飞跟5v过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找个废板拆个那个地方的PNP三极管换。。。飞线不可取。。还有最好查下烧的原因是不是屏那边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直接飞个5V过去是最好的

网友:
人家都说了是联想D216Wide,直接5V过去,怕的话用漆包线飞过去试试!

网友:
好眼熟的板子呀!
那是个PMOS。不是PNP。

网友:
直接飞线过去还是不行,屏驱动板上有个贴片电容短路了,焊下来没上,用其他板试机有竖线,不知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。

网友:
没人帮帮我吗,急啊

网友:
自己再顶一下  别沉了

网友(2011-06-13):
是屏供电p沟场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