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盟845主板换cpu供电管后。进系统蓝屏

楼主(2011-05-14):
一块845g的冠盟主板。。开始cpu主板没有供电。换后。。进BIOS正常。。gost系统文件复制完后。 。开始安装时。。跑完xp进度条。。就蓝屏。。或者死机 。。其余的配件都没有问题。肯定是主板的问题。。。想问问谁碰到过这个问题。。给说下哦。。谢谢了。。

网友:
内存VTT_DDR供电芯片换个试试
板子电容没坏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容肯定没坏的。。等下换个芯片试试。。今天看帖子发现有个现象跟我的差不多。说是网卡或者声卡有问题。不知道跟我的这个问题一样不

网友:
老师都指点了啊

网友:
功能性故障,暂时还没有思路,不敢妄言。楼主应该是高手了。

网友:
我也有和你问题差不多的板子,ECS代工海尔SIS661换IO后装系统蓝屏,在别的机器上装好系统能进桌面,重起有时内存报错。

网友:
那你就安装的时候关闭声网卡,或换个版本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