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USB接口坏简单修复一例!

楼主(2011-05-14):
一台CQ40右侧两个USB口不能用,左侧的一个能用!

由此判断南桥损坏的机率很低,很有可能是USB接口5V供电有问题。拆机,拿出裸板,发现右侧的两个USB口是一小板通过连接线插在主板JP55接口上,上电测试USB小板接口的电压,果然,小板上的USB接口无5V电压,顺着接口电压脚往里量,经过C1滤波电容到一八脚芯片U1,U1的1脚无电压,2脚、3脚有5V电压,输出级无电压,看来这是一个MOS管。直接从2脚飞线至C1,接口的电压就有5V了,接USB键盘,两个USB接口都正常了!当然,修到这里,也可以结束了~但我还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那,那就断开飞线继续往下拆腾吧!

找开图纸,查找发现图纸里面没有这个小板的电路图~那就从主板上连接端口JP55查起吧,看图纸发现JP55接口1到3脚的+5VALW正常,USB_EN#无电压,USB_EN#信号连至USB小板上U1的控制级~怪不得U1就量得2、3脚有5V电压,别的脚都无电压。
看来问题就出在USB_EN#信号上面,那就重点查它吧!

追踪图纸发现USB_EN#信号是由U30,也就是EC:KB926QFB0_LQFP128的84脚发出的!测得此处USB_EN#根本没有输出,那么问题就明显了,不是EC损坏就是后级有损坏拉低了USB_EN#的信号,唉,想先换个EC看看,手头没有一样的EC。那就重点查此处USB_EN#信号到JP55脚上的USB_EN#信号经过那些元件!

继续查找USB_EN#信号,发到此信号还到U41和JP24接口,JP24接口好像是插蓝牙的,这机器上没有蓝牙设备!

先来看看U41吧~量得U41的4脚,直接连到JP55的4脚,上电看看,U41的EN#脚和JP55的EN#完全无电压,量U41的IN输入端+5VALW电压正常,再量6到脚8脚的USB_VCC电压也有5V,啊?U41的EN#信号没有电压,此处的USB_VCC从何而来?断电,直接量U41的IN端和OUT端,发现完全是连通的,怪不得左侧的一个USB能用!看来问题找到了~就是U41损坏,断电,拆下U41,量U41的EN#脚,发现有电压了,5V,USB_EN#原来是5V的高电平信号啊~再量EC的84脚,有了,JP55的也有啦~

看来是U41的内部损坏直接拉低了USB_EN#。现在就要找一个芯片来更换了,从DV6000主板USB接口处拆了一个类似芯片,看脚位一样,应该可以代换吧,还是保险点吧,打开DV6000的图纸,看看,芯片功能和定义完全和U41一样!放心的用它来代换U41!

至此,维修成功了~结束~

修了几年的笔记本,经验很丰富,理论很差,现在时间比较多,在狠命研究图纸~ 可能上面有说错的地方,请大家不要喷我,如有错误,让大家指正下~

网友:
不愧是高手````

悦颜浅笑 -5 不愧是新手,灌水需谨慎

网友:
LZ讲的通俗易懂。修笔记本,看来读懂图纸还是十分有益啊。

网友:
null

修本还是看图纸方便点

网友:
写的痕连贯,没有那种让人一读就头大的感觉

网友:
看着很简单,其实不是维修简单,是这样的帖子好,易懂,楼主不错,实力很强,哈哈

网友:
高人usb都能写出这么多结论

网友:
楼主,发现在5V从U41发出什么不先排除U41,而怀疑EC呢

网友:
你没发现U41只管一个USB接口的USB_VCCC?小板上U1就是就同时供两个了~输入都是+5VALW,而J24接口输入是+3VALW!而USB_EN#的电平同时开启这三路USB的电压!而USB_EN#信号就是EC84脚发出的,当然要怀疑EC了~看来这个保护做得还是很好的~

网友:
高手分析的很好  学习了!

网友:
像这种问题 那个U41会发烫的  小小的摸一下问题就出来了

网友:
那位高手给我说下第三张图的U41 的 5脚OC#信号?也是+5VALW串了一个R1083,10K的电阻。。是起什么作用的?OC#又是干什么用的呢?

网友:
条理很清楚.还是有图纸好修东西啊··

网友:
新手学修本,光有点理论没有实践~哎,昨天遇到个山寨上网本没电路图就什么都不会了~悲剧~

网友:
不错,思路挺清晰,对照图纸修,很方便的

网友:
很好,精神可嘉,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很奇怪啊,可是看图纸这个也是通过电平打开导通的,我就当MOS来看了~希望高手指点下~

网友:
不错LZ讲的很仔细明白

网友:
经验丰富要我们多学习 强人 叫人羡慕

网友:
修个USB口也写得这么荡气回肠,佩服呀佩服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啊 我还忘记了能有加分的权力 哈哈   好  给楼主加5分

网友:
受教了!我平时都是直接飞5V的多!呵呵

网友:
Q31是P管吧,应该是低电平导通吧?

网友:
Expert analysis of the well learned

网友:
有些标U的好像是双MOS管来的,有些以像是一个单MOS管加上一个其它的什么控制器,就标U了,我个人在板上看到的,具体还得长久学习。

网友:
不愧是高手````

网友:
有时间到基地去几天,学学理论,对你这些有多年维修经验的帮助很大。

网友:
也不知道直连是否可以解决

网友:
这电路分析的不错,很直观 一看就能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