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苹果MAC—OS系统如何收费,在其上安装windows,各位同行如何收费啊?

楼主(2011-05-14):
如题!请各位同行说说!

网友:
少说也得150以上。苹果专卖都最少都收400.
   不过我上次装一个,没成功。你那次成功了,教教兄弟我

网友:
在苹果系统是好的的情况下装windos至少还是收150

网友:
null

苹果系统还不会

网友:
哪位高手会装 的,出来点一二

网友:
谷歌 下,,上面有得。。收费,,我是免费的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能说说下你是怎么安装的吗

网友:
还不会装呢  没有机器来给我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