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旭日420白屏

楼主(2011-05-14):
我这有台联想旭日420白屏,外接显示器有显示,但显示的字是斜的,且有点模糊。本机是集成显卡,做了北桥2次,故障依旧,内存换过,CUP都换了,故障还是一样。我到是没法咯。各位大虾帮忙啦!

网友:
估计还是要换北桥一试。

网友:
北桥坏了,本人修过的是屏线短路烧的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屏线不正常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哥,不是屏线吧,外接都不正常诶

网友:
看一下内存槽有虚焊不

网友:
先换个北桥试试吧,还不行就刷BIS吧。

网友:
换北桥吧  基本就是它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嗯,准备换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,嗯,谢谢啦,但内存插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