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w350i 上屏不显 外接正常

楼主(2011-05-14):
   今天接到客户gateway w350i机器 客户说开机不亮 经测试发现 加电一切正常就是上屏不显 后接了一下外接发现没有问题显示正常。

   机子显卡是ATI同M74-M   我怀疑可能是显卡问题 但是 不是很确定  还请名位帮帮忙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很明显是屏或屏显电路的问题嘛,显卡有问题,外接显示屏也一样不会显示的。
   应该是屏高压的问题或灯管的问题,你用手电筒照着屏,看看有显,有显就是屏高压的问题或灯管的问题。

网友:
屏是好的  我测试过屏  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显卡的问题了
我量了屏上的电压不正常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