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立显卡为啥最容易坏??发表一下看法

楼主(2011-05-14):
我们天天都修到这样的机子 可有不要拆机就能搞好的方法??

网友:
拆个独立显卡应该不用整体拆机吧,现在天气热了,独立显卡特别容易坏,也很正常

网友:
不坏的话咱们都的改行

网友:
除了那个质量问题的那批显卡 还有那个独立显卡是那么爱坏的啊 ?

网友:
显卡自身的材料也有关系

网友:
天热了,电脑都该清理了不清要坏的。

网友:
看到 NV 显卡坏 头疼,,,,,总是会返修

网友:
说得有理,现在的显卡,就两大生产商在角逐,不是A就是N,用的材料也差的很。

网友:
有的客户爱用笔记本打大型游戏,本来显卡就有缺陷,再加上夏天天热,这下更容易出问题了

网友:
温度是罪魁祸首  温度高 死的快  要是能发明一个像空调的制冷效果 不要用风冷散热器散热的  估计就没有我们维修的事了

网友:
我个人觉得应该跟温度没太大的影响,还是显卡自身的质量问题多,温度再高也不可能把锡都融吧,虚焊的说法有点偏差,现在显卡坏的,我都会叫客户换卡,这样才把根本的问题解决,
返修的很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肯定是温度的问题。并且就是空焊,有铅的溶点在167度就全溶了,我们测都是测的芯片外的温度。而核心温度比我们测到的温度高的多,比如外面测到70度。那焊盘下面的温度应该还要高一点。长时间高温状态下。金属会产生疲劳现像,时间一长就空焊啦。如果你不加散热器。一分钟就会让下面焊盘的锡变软。而产生空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我倒没试过,那为什么换卡会比加焊耐用呢,一样是用有铅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卡是换的改良版的。。本身带温度控制的。所以温度不会太高。不改长转的温度也不会高到哪里去。所以用的时间长一点。我现在做的都是重做原来的芯片,把散热处理好。铜片加好。关键是铜片同芯片的接触面要好。再改个长转,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一般无反修。

网友:
因为独显发热量比较高,在加上显卡本身的缺陷所以比较容易坏。换改良的显卡会好一点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说的那个做法,我也一直在用,但是不管再怎样做,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虽然是延长了使用时间,有些客户还是会说你没帮他搞好,现在我还是叫大多数客户换卡算了,

网友:
坏的越多越好呢  不然我们吃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