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超锐F3600点不亮 电流1.36A

楼主(2011-05-14):
加热南北桥没好 电压复位都正常应该没有过内存吧加不加电流都一样!高人给指导一下客户及要谢谢啦 我新手

网友:
补充一下上面错误加不加内存都一样的

网友:
加不加电源都一样,没跳变,就是不跑马了,按不跑马的思路修呀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