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710B,电池正常开机,适配器不能开机

楼主(2011-05-14):
最近我接了一台HP 6710B出现标题所写的情况,适配器插上去以后毫无反应。拆开看了一下,有一个标示U6的LM393烧糊了,我从其他机子上拆了一个LM393换上去以后根据图纸顺带把3脚和6脚飞起来。我是用可调电源插多种类插头的,适合HP大头的中间针带0V,6.7V,19V的我都试过了,只有6.7V的才有反应。不过现在却是外接电源不断掉电重启,电池开机掉电。量过主要电压,所有电压都正常。我感觉好像哪个部位有短路,但我是个新手,不知道该如何下手,希望哪位老师能给个指导思路,感激不尽!

网友:
HP用可调电源要改个专用线才行的.要不就没有待机,不会出电的.

网友:
一般烧了LM393很可能也把EC也烧了,建议换一个EC试试

网友:
对照图纸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:VCC  RTCVCC   PWRON  PWRBTN   RSMRST  EC_RST,都应该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把LM393的3脚和6脚飞起来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图纸上3脚和6脚是相连的,之前的LM393被击穿以后,3脚与6脚被开路了,因此我飞了一条也不知道对不对。
另外那些电压全部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