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本本键盘接口求解

楼主(2011-05-14):
当拿到一台键盘不能使用的本本时,是全部键不能使用。是否应该拆下键盘打主板上键盘接口的阻值和电压?本本主板上键盘接口每根针脚的的阻值是否一样?一般是多大阻值(比如像台式机的350-500),供电脚和地线脚除外。还有就是每根针脚的电压是多少?还有是不是所有本本的键盘接口参数都是一样的呢?

网友:
阻值都差不多一样,,先刷下BIOS,,再量,再换EC

网友:
在我看来,接口只有接触不好的,没有坏的。再下来就是键盘和EC的问题了,最后是BIS。

网友:
我修到得键盘全不能用的几例都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是这样理解的。

网友:
键盘全不能用有的就是没修好,ec,bios,键盘,接口,排容,全换了,接口阻值也都正常,电压正常,楼上的楼上说换南桥,以后倒是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