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求 精英761GXM-M 940全集成主板 IO型号

楼主(2011-05-14):
求IO型号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5186
ACER的

应该是8705-GXS,我猜的
但是好多人说是 8716-S的
我很郁闷?

网友:
谢谢让人敬仰的,令人最尊敬的月饼大师回复
您的回复让我 实感荣幸之至
您老,还专门从百度给我找个图片,我感到不胜荣幸
但是我的型号是

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-viewthread-tid-165186-extra-%26page%3D1.html
   6楼有你想要的,信饼哥,不会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-viewthread-tid-165186-extra-%26page%3D1.html
   6楼有你想要的,信饼 ...

6楼是:8705的IO吧(具体是GXS?还是什么的?
7楼是8716f-s

谢谢大家

网友:
各追一下8705和8716的相关引脚不就知道是哪个型号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过感觉应该是8705的可能能性大些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昨天晚上看错了。应该是7楼的IO型号。不好意思,给LZ造成了误解

网友C:
随便测下IO的脚位就知道了啊 。8716和8705供电脚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随便测下IO的脚位就知道了啊 。8716和8705供电脚不一样

我们没那么高的水平
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换
8705跑D0
8716F-S跑26,OK了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很简单的例子啊。8716是67脚接供电3VSB或者5vSB,8705的67脚是接地。。。这就是区别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很简单的例子啊。8716是67脚接供电3VSB或者5vSB,8705的67脚是接地。。。这就是区别 ...

谢谢月饼师傅
我们这边修主板的越来越少了,都修本本了
也是
一个这样的好板子,这边才百元以内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其实修主板,只要速度上来了。也不亏。
1小时可以修好几片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其实修主板,只要速度上来了。也不亏。

你说的那是大量以后(通货板,大顾客,大网吧)
秒杀
看一下有烧坏痕迹
测下供电是否OK,
桥没挂,就刷BIOS,换IO
10分钟修出发不来,换下一块

现在难死了。我们这边修主板同行20元,二修的30
根本就耽误时间
你看修这GA-945PLM-S2主板
,耽误我1个小时多。可以修出来个本了,一个本可以弄到100大洋一样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04401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很简单的例子啊。8716是67脚接供电3VSB或者5vSB,8705的67脚是接地。。。这就是区别 ...

IO是干什么的啊
为什么不装,也一样跑代码

网友:
要从和整个板子BIOS工作流程还有触发电路分析。
无8716可以跑码。但应该不会显示。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