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求昂达NF4TS主板电路图。

楼主(2011-05-14):
求昂达NF4TS主板电路图。不过内存 应该怎样维修啊?内存主共电3.3 和核心1.8都用。 桥也用风枪吹了一下。 之前是不跑码  我放电以后就只跑C1了   有可能是BIOS吗?

月饼 -10 帖子标题改下。严禁跪求!

网友:
跪求也没用。以后别再跪 了!

网友:
NF4不过内存,电压正常的话烤烤桥试试

网友:
主供电 VTT-ddr spd sck data 最后才是桥

网友:
内存主共电3.3 和核心1.8都用。 桥也用风枪吹了一下。 之前是不跑码  我放电以后就只跑C1了   有可能是BIOS吗?

网友:
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,不过是好的

网友:
先刷BIOS再不行压下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