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P沟道与N沟道管工作原理不解

楼主(2011-05-14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78715-1-2.html
在此贴中讲到的是一时序电路,PQ26在电路中应为P沟道管(原因是箭头向外),S极接18V,极G极电压由18V电经电阻分压后获得9V电压时就导通,请问有这样的原理吗?9V不是高电平了吗?P管不是低电平导通的吗?是不是楼主笔误呢?

网友:
是楼主,你错了,别人没讲错

网友:
好像是说G极低于S极电压就会导通的。

网友:
N沟道完全导通条件:Vg大于Vs至少3V
P沟道完全导通条件:Vg小于Vs至少3V

网友:
谢谢高手指点,是我被很多资料给误导了,很多资料都只是说N沟道高电平导通,P沟道低电平导通,说到的高和低根本就没有参考点,就像是说北京有1000公里远一样,都不知道他的始点是在那里。在这里谢谢MYHOME31的指点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N沟道的导通电压(开启)又是多少?P沟道的导通电压(开启)是多少?是不是也是以S极电压作参考?在这里先谢谢你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、、以前我也被这高低参考电压给搞糊涂的

网友:
对照那个公式,就是以S极为参考电压的。

网友:
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,P沟道的管是怎么导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