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0.04开机也是0.04

楼主(2011-05-14):
  我有一块东芝L450D的板  上电跑0.04触也是一样 我以为是EC的问题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  下一步我 该查那啊!  那位高手点点下

网友:
这是不开机啊,查开机电路吧

网友:
这是不触发,应该查IO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上电和触发都是0.04你怎么知道触发了呢  呵呵
查查待机电压吧  EC的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