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闪屏

楼主(2011-05-14):
刚拿到一台IBM T42故障是用电池闪屏,外接电源正常,本以为不是高压就是灯管,结果两个都换了还是一样,现在无从入手了,请高手指点一下,它闪就是灯管在闪的,屏显示OK的
闪屏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你说用电池闪屏 用电源正常
那你怎么不先换一块电池试试呢?
先简单后复杂嘛~~~~~~~~
有时候电池也会引起这种现象

网友:
当闪屏时,测一下屏的供电和高压板的供电都正常不。

网友:
改个通用高压条给它

网友:
上次T40闪屏被我当显卡给直接搞掉 最后花屏,不亮,显卡重植,恢复闪屏 其实最后是高压包虚焊 一烙铁的事情搞那么麻烦

网友:
是很微微的闪吗 还是比较明显

网友:
电源可以,用电池不得。从电小供电入手好些。原来搞过一台用电源不花,用电池就花屏。搞了显卡显存。高压条都不得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池和交流电不断切换哦,才会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