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B450 LA14 BIOS

楼主(2011-05-14):
现手上有一台B450的机子,也是电流跑0.5-0.6左右,然后电流在0.5-0.6之间来回不停的跳动,主板上测不到任何异常,想刷个BIOS看看,下载了上面的BIOS刷过,但还是不行,现在的情况是电流到0.6左右就一点点的往上升,不插内存的话还是只跑0.55就不动了,不知道是不是上面的BIOS版本不对啊,因为我的主板是LA14的,听上面的说那个BIOS只能刷L14的,我不知道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,还望高手能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是独显的,你那个是集显还是独显?

网友:
谢谢,我那个是集成显卡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楼上的兄弟,我的板子是集成的,但我还是用你的BIOS刷了一下,倒也能开机,但还是跟我之前用论坛里提供的BIOS刷过的一样,还是开机过约三分钟就掉电,每次都是这样,跟散热没关系,我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对会引起这样的现象,最好要能找个集成的BIOS刷上去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PU,内存我都换过了,但还是掉电啊。 我连温控IC也换过了,加焊过CPU核心供电IC,还是掉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