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55S-S3无3VSB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5-14):
  此板接手后,看了技嘉AM2单桥的板,成色还是很新。型号:GA-M55S-S3
  插电测试, 无待机3V。手摸网卡,南桥,IO均无发烫的现象。
  之后就打了下3VSB的阻值,13欧。暂时不能判断南桥坏.
  技嘉有些板子3VSB阻值低是正常的,之后打了下板上USB口德阻值和PCI槽上的阻值
都是正常的,基本可以确定南桥没问题。
  3VSB一般都是通过1117 1084,或者一些专用芯片控制一个MOS管转换而来。而技
板子它自己设计线路还和别的不一样。他是由5VSB转换到5VDUAL,再转换出来3VDUAL.
也就是3VSB
  于是在板子上面开始找上面相关的零件,一个都没找到。麻烦了,看来不好修啊。平
时收集了一些技嘉的图纸,不知道里面有没有?进去淘宝,不幸的是还真有这板的图纸。
  在图纸上搜索3VDUAL,看到一个Q35,型号是1084。通过5VDUAL转换过来。开始在
板子上找,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发现这个管子竟然藏在内存上面,把我的视线给我挡住了。

  该死的1084藏的这么隐蔽!
  量10842PIN,没电压。
再去量3PIN,电压1.3V。看来5VDUAL不正常。
  为了确定是1084坏还是前级的电压有问题,把1084拆掉。再去测1084 3PIN的电压竟然变
成了3.4V心想如果这个电压是3.4V的话也不对呀。根本转换不出来3.3VDUAL。
  继续搜索5VDUAL是哪个零件产生的?
  这里的5VDUAL,是由U18Q53。在看看板子上面U18没装,那就是由Q53通过5VSB产生
5VDUAL,在通过Q35,产生3VDUALQ53输入是5V
  量Q53的控制级,0V
  这个管子是P沟道的。既然控制级是低电平,5VSB也给你送进了,应该完全到通道的。
不出来就是你的问题了。于是在技嘉865的板子上找了个这种芯片换上去。电压5V.
  装好Q35,上电测试卡上的3VSB灯亮了
  上CPU,内存,显卡,点亮显示器。
  至此维修结束,这里说下,图里面的U18也是产生5VDUAL的。6脚的芯片,以前修过几片
技嘉板子都是没有3VSB,都是那个芯片坏掉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   牛

网友:
佩服

蔡杰赢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经验值得我们学习, 说得很详细,图文并茂。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下了图纸,出现要密码才能打开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密码rmadept

网友:
又学习到了

蔡杰赢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我这里好几块,没修了,看不不是很明白,哈哈,超级菜鸟级,先把图纸下载下来再慢慢修

网友:
怎么我在本站下载的都是PHP格式,怎么打开呀,麻烦高手我一下

网友:
又是这块板同样的故障同样的原件。这个小场管这么容易坏、上次没找到直接连一根线了、去掉5VSB转5VDUAL.

网友:
兄弟 你怎么知道是P沟的  图纸上有标了?

刚打开我自己的图纸 看到了 下面有标PMOS

网友:
问下 无3VSB是不是就不能触发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图上有标记的,还有就是你可以查PDF也可以看到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触发的工作条件都不满足,怎么可能触发呢。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上用的六角的P沟道MOS管应该是FDC658P之类的!

网友:
请问高手,,那个小三级管有没有型号的呢。。我有一个也是技嘉GA-M52的主板也是没有3.3V,,、是不是只要型状差不多就可以代换呢。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不行的, 那个管子是P沟道的,5VSB转换5VDUAL的。

网友:
谢谢你,,还好我问了一下高手。。。要不然就麻烦了啦。。你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