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主板 大意的一件是事

楼主(2011-05-14):
今天修板得时候, 我接了一个戴尔的主板 上假负载上电一看不触发 开始找条件 COMS电池3.0v 晶振用示波器打也起振,触发排针也有电压,跳线帽也有电压。就是不触发 想去做南桥 这时候师傅就说你看下是什么IO我一看 史希思IO 狂晕 找来真cpu一上触发了

网友:
呵呵DELL板开机针别搞错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戴尔惠普等品牌机器的触发排针是不好找
老师说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黑笔接地用红笔去划

网友:
上真u  她就 开机  这是为什么  我是菜鸟  不懂

网友:
史希思IO???什么意思,这重IO必须要上CPU才能触发????希望能帮我解答下,要不看不太懂

网友:
intel dell hp 主板采用smsc(史希思)io,上假负载不能触发时,要上真cpu去触发,因为这个IO有侦测cpu是否存在的功能,某些假负载制作不标准。
我学习的教材上有这么一段话 具体的原理我也不知道 希望月饼老大能帮我们讲解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SMSC应该叫史恩希。  呵呵

网友:
哦 谢谢 这个可能就是老师说的那个CPU最角上的那个 要接地才能识别装上CPU那个问题吧